生成文件时总是出现错误

楼主(2014-11-06):
flash, ce, ic, os, sd
CY8C21434,我用c写的程序 程序也不长,150多行 也没有用多少模块(1个iic,1个csd,1个timer8),生成文件时总是出现错误:
!ERROR {linker} Not enough space in FLASH to store xidata.

网友A:
在project-settings里改linker

楼主:
往大改越改越不够

楼主:
往小改相应的flash里已经有数据了;怎么改都是不行。

网友B:
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好

楼主:
按理说21434有8k的flash,我的程序也不可能8k都占了

网友C:
不同版本编译出来不一样大,超了吧

楼主:
哦,我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