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以前没有用过飞思卡尔芯片,不理解“MASK”(已解决)

楼主(2014-11-06):
(无正文)

楼主:
bit mask,位屏蔽。

GPIO_Init(GPIOB, GPIO_PTG5_MASK, GPIO_PinOutput);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 对PTG5脚不能用于Output,输出?

网友A:
你好,楼主!
对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找到GPIO_PTG5_MASK定义的地方,就知道它的使用方法啊!

楼主:
呀,我找到那定义的地方,还是没有从根本上理解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呀,我找到那定义的地方,还是没有从根本上理解它。

简单说来,就是GPIO_PTG5_MASK指得是, PTG5在GPIO寄存器中的位置.

楼主:
明白了。谢谢 FSL_TICS_Jeremy!

网友B:
这跟芯片都没关系。在没有位操作指令的芯片中,一般都是采用这种bit mask来对某个位来进行清零或置位的。
比如一个变量var, 是8位的,想对其最高位置1 , 可以这么写:var |= 0x80;   想清零可以这么写 var &= (~0x80);
在程序中我们一般尽量少出现数字(术语叫做"magic number"), 于是我们把0x80定义成
#define   XXX_MASK    0x80
于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 FSL_TICS_Jeremy!

不客气,有问题再交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跟芯片都没关系。在没有位操作指令的芯片中,一般都是采用这种bit mask来对某个位来进行清零或置位的。
...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