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怎样设计一个2.4v镍氢电池低压关断电路?

楼主(2014-11-06):
2节镍氢电池(2.4v)为了防止过放电导致损坏,想做一个低于2v时自动关断的电路,考虑使用电压比较器的方案,但是又不懂怎样做一个稳定的参考电压,因为电池电压降低时参考电压也会变化。

所以,请教下,该怎样设计这个低压关断电路呢?给点思路也好,先谢谢了。

网友A:
可以考虑TL431,如果理解TL431的使用可能比较器都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TL431,如果理解TL431的使用可能比较器都不用了。

多谢指点,刚查了资料 TL431 可编程输出电压是 2.5V-36V,但两节镍氢电池电压才2.4V啊。

另外,三个二极管串联时,如果电压低于1.8v,是不是就相当于几乎关断的效果呢?

网友B:
有低压版的431,TLV431,TL432

网友A:
我之前看到楼主说考虑用比较器,所有没有考虑工作电压。TL431和TL432有很多公司做,型号相同可能参考电压和封装都可能不相同,没有严格的行业标准。

网友C:
LV431,LV432.

网友D:
硅三极管的be结电压大约在0.65V,镍氢电池保护电压一般在1.0 ~ 1.1V,用一个模拟可控硅电路变形一下就可以。
就是温度稳定性不太好,温度升高时保护动作电压会降低。

网友D:
用TL432 + AO3400 电路也可以,温度稳定性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