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逆变图中的LM324的4个运放的作用各是什么?谢谢

楼主(2014-11-06):
图中的LM324的4个运放的作用各是什么?谢谢

网友A:
4个LM324单元的作用,初步确定为:过热检测,声音报警、控制器调整端误差放大器。

楼主:
那么,控制器的调整放大,好像是接为比较器方式,而不是放大方式,对吗? D运算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