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win(笙泉)单片机有没低功耗的

楼主(2014-11-06):
咋没整个选型手册呢

网友A:
可以考MA86E104看看!支持多种省电模式:掉电模式, 空闲模式,慢频模式,副频模式,watch 模式和 monitor 模式。

网友B:
所有的中断能唤醒空闲模式。

网友B:
6 中源能唤醒掉电模式。

网友C:
慢频模式和副频模式支持低速MCU运转

网友D:
Watch 模式在掉电模式下能复位CPU

网友D:
Monitor 模式在掉电模式下支持BOD0 复位 CPU (仅仅L-系列)

网友E:
Megawin(笙泉)单片机肯定有功耗,并且功耗比TI的430系列的大

网友F:
MA86系列的芯片,工业级别的超低功耗,最低达到0.1ua

网友F:
104是4kfalsh,508是8K,带4路脉宽,8位adc等资源

楼主:
好滴,多谢各位

楼主:
那就结贴了哈

网友G(2015-02-10):
有什么需要请联系 台湾笙泉大陆总代(路必康电子),黎R 15013690251  QQ:2678807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