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者间有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4-11-06):
就是如果在PSOC Designer中设置了用户模块,同时又用C代码初始化各寄存器

网友A:
用户模块设定参数后,主函数中就不用初始化了吧,两者取一即可

网友B:
嗯,貌似编译后,designer会自动生成用户模块的初始化参数

网友C:
在模块里设置的参数会在芯片上电初始化的时候生效(进入main 函数以前)

网友C:
如果在 C 里面重新初始化的话,后者会修改前者的设置,后者生效。

楼主:
哦,我明白了,多谢

楼主:
那就结贴了哈

网友D:
程序会覆盖模块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