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课程设计,我新手——,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4-11-06):
我的课程设计题目是计数器
我的方案是:1.555产生方波脉冲
            2.用74ls290实现十进制计数功能
            3.用74ls248和共阴级的数码管显示
问题:1.这个5v直流电压我一直搞不懂怎么加(从来没做过实物,谅解),因为仿真里面可以直接工作,到了实物中,难道是vcc外接导线出来么,还是什么个情况?
      2.任务书要求中有这样一句话:利用按键设置计数范围0-9999,这个怎么设置,不懂
希望大神们不要嫌弃我这菜鸟,给点建议,谢谢啦~~!

网友A:
〓 40个经典单片机实验帮你成功 206页 2.6M ...

楼主:
引用 网友A:
〓 40个经典单片机实验帮你成功 206页 2.6M ...

:'(要求不能使用单片机,只能用模电数电的知识

网友B:
这个最好问老师或你的学长,也许他们有电路;

网友C:
你要做实物吗?你仿真的VCC(5V)处引出一条线,地引出一条线,然后找个输出DC5V的适配器接上,注意电源跟地不要接反了。

网友D:
如果要5v的话,你可以用那种充电器,把线剪断然后做个接插件的头,电路板上留下对接的头,如果没有5v的充电器,可以用78l05,转成5v给电路板供电。

网友D:
第2点没有看懂,我觉得是不是让你输出频率可调,调节范围是0到9999呢,你可以看看555外围电路,我也没看过,好像555是通过电阻调节它的输出频率的,你可以把那个电阻换成x9c103芯片(数字可编程电位器),再通过按键按下,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来调节103的阻值,通过103阻值的变化变相的调节555的输出频率。

网友E:
5V直流最常见了啊,USB口,手机充电器啥的

网友F:
需要做毕业设计,请加qq752363595

网友G:
5V 电源好办,你们实验室应该有的,你先把其他电路焊接好,引电源和地出来,到时候接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做实物吗?你仿真的VCC(5V)处引出一条线,地引出一条线,然后找个输出DC5V的适配器接上,注意电源跟 ...

已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2点没有看懂,我觉得是不是让你输出频率可调,调节范围是0到9999呢,你可以看看555外围电路,我也没看过 ...

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