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参考MCIMX6Q-SDP板子的原理图画的板子不能启动

楼主(2014-11-06):
想问一下,MCIMX6Q-SDP的原理图中带DNP标识的元器件是不是都不需要?

网友A:
硬件设计错误,软件配置不正确都有可能造成板卡不能启动,最好先从硬件查找
1.你要核对原理及PCB板有没有问题(主要核对各部分的供电电源以及主要信号连接)?DNP可以不焊接,不影响启动。
2.确定PCB焊接是否有问题,比如器件虚焊(可以肉眼观察),还有主要器件型号是否选错(与参考SDP板用的器件不一致,比如PMIC等),另外你可以主要测量一下主要电源输出是否都正常。
3.如果输出电源都正常,你看板卡的启动方式设置是否正常。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DNP部分的元件不用贴装,但是得画,方便以后的调试,生成PCB板的时候只打焊盘,不贴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DNP部分的元件不用贴装,但是得画,方便以后的调试,生成PCB板的时候只打焊盘,不贴器件。 ...

哦,好的,知道了。还想问一下,我们自己开发的开发板电源管理芯片在启动的时候需要把3V的锂电池给接上,不接就启动不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好的,知道了。还想问一下,我们自己开发的开发板电源管理芯片在启动的时候需要把3V的锂电池给接上, ...

你好,你的意思是使用3V锂电池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的意思是使用3V锂电池供电吗?

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那还有用电源供电吗?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板子和你提交的另外的帖子中的问题中使用的板子是同一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还有用电源供电吗?

有啊,外接5V电源,电源管理芯片就是初始启动的时候需要这个3V的锂电池,在启动之后可以拔下这个3V电池,电源管理芯片仍然继续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板子和你提交的另外的帖子中的问题中使用的板子是同一块吗? ...

是的,是同一块板子,那个是我们软件工程师的问题,我负责硬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是同一块板子,那个是我们软件工程师的问题,我负责硬件

晓得啦,我说问的问题怎么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啊,外接5V电源,电源管理芯片就是初始启动的时候需要这个3V的锂电池,在启动之后可以拔下这个3V电池, ...

这个问题,我明天跟我们这边的硬件工程师确认一下再给你回复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啊,外接5V电源,电源管理芯片就是初始启动的时候需要这个3V的锂电池,在启动之后可以拔下这个3V电池, ...

楼主你好,这里是你硬件设计的问题,我明天给你回复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