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公司产品使用stm32f103rct6,flash数据莫名被改变

楼主(2014-11-06):
我的程序中设定stm32的地址0x08037800以后的地址用来存储数据,当我使用数据的时候我就会从地址0x08037800来读取,这程序已经用在几万台产品上了,可最近出现2次很奇怪的现象,我读数据的时候前几次是正常的,然后突然就不正常了,用仿真时发现有3个字节的值被改成了0x00,我想不通这3个字节的值为什么会改变,如果是误擦除的话stm32也是擦除一页的,不可能是3个字节,而且不会变成0x00,而是0xff。我实在想不通求各位帮忙。图上的结构体就是我仿真的这图是程序正常时仿真的,那2次很奇怪的现象就是结构体里面的userCode前3个字节被改成了0x00

网友A:
已经几万台了 为什么还想起来读数据?
偶尔还是批量问题。

仿真器软件bug吧,我觉得。

网友A:
不正常以后是一直不正常么?
用仿真器看不正常 不代表若正常跑的时候不正常。我猜。

网友B:
也许程序写FLASH写飞了,看看手册能否单独加写保护?
然后就是写FLASH的寺方多加些地址合法性判断,并给出提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几万台了 为什么还想起来读数据?
偶尔还是批量问题。

以前生产很多了没出现问题,最近有个客户反应他那台设备有问题,拿回来检测到这种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以后是一直不正常么?
用仿真器看不正常 不代表若正常跑的时候不正常。我猜。 ...

flash里面那3个字节的数变成0x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程序写FLASH写飞了,看看手册能否单独加写保护?
然后就是写FLASH的寺方多加些地址合法性判断,并给出 ...

以前的机器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这台有问题,拿回来检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的机器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这台有问题,拿回来检测

客户的这台是偶尔有问题还是经常有问题啊。

本版的精华帖里面有 那个《对Flash 操作导致USART 接收丢数据》里面说延时不够 不行。
你延时够么?
我从来没用过这个flash
总感觉不靠谱。正打算尝试

网友C:
实在不行,关键数据做下校验和备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客户的这台是偶尔有问题还是经常有问题啊。

本版的精华帖里面有 那个《对Flash 操作导致USART 接收丢数 ...

如果是一台,感觉放弃吧,flas坏几个点也是可能的,数据备份吧,如果校验不对重备份处取数据就行了。

网友(2019-01-07):
兄弟,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