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keil423 竟然不报告错误,晕死。。

楼主(2014-11-06):
unsigned char socket_0_dest_port[2]={0x1f,0x90};
unsigned char socket_0_dest_port[2];

楼主:
两个相同名字的数组,竟然不报告错误
有使用这个版本的编译器的,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A:
unsigned char socket_0_dest_port[2];
unsigned char socket_0_dest_port[2];
unsigned char socket_0_dest_port[2];
unsigned char socket_0_dest_port[2];
unsigned char socket_0_dest_port[2];
unsigned char socket_0_dest_port[2];
unsigned char socket_0_dest_port[2];
.......

估计你这样,都不会报错。

谢谢 ,结帖子,给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相同名字的数组,竟然不报告错误
有使用这个版本的编译器的,可以尝试一下 ...

哈哈 我是V4.70  也不报错。
看了 map 后面的没分配内存

网友B:
只能等待高人解释为什么不报错了。MDK对数组报的挺严格啊
对和自己想通的却无能为了

unsigned char socket_0_dest_port[2]={0x1f,0x90};
unsigned char socket_0_dest_port[3];

这样就报错了。估计有一个偏移的对比,却把自己给忘记了。
如果51编译器的话应该是会报错的

谢谢 ,结帖子,给分

网友C:
第一次发现这个问题,以后需要注意这个问题了!

谢谢 ,结帖子,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