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发送死循环

楼主(2014-11-06):
stm32串口收发都用DMA,由于一直有接收,导致一直发送死循环,在DMA发送中断里面无论发送是否成功都关DMA发送中断,没解决。请教朋友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A:
不知楼主说的一直有接收是什么意思?是是个监测接收,还是外部有一个周期的发送设备?

网友B:
谁的电路?

232还是485?
晕 我收不用DMA。DMA收判断结束不太容易。

网友C:
先仔细看下成立哪里有问题;
解决不了的话,也可以不用DMA;
发送+超时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