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单片机大电流输出电路

楼主(2014-11-06):
我正在做一个单片机控制电路,对外输出24V最大4A,用来控制开关,大继电器,直流风扇等。
请问单片机引脚3.3V,怎么控制24V最大4A的电路的通断?

网友A:
透过三极管来控制继电器

网友B:
当然不能直接控制,需要驱动的三极管或者MOS管,要求高的话还要加隔离电路

网友C:
可以直接驱动达林顿管。

网友D:
一个单片机控制电路,对外输出24V最大4A,用来控制开关,大继电器,直流风扇等
这句话本身是有歧义的
1 单片机不能对外输出24V 4A ;
2 单片机只能是输出控制信号
电路设计思路 24 搞个LDO或者dcdc 得到5V 给单片机 单片机驱动三极管 三极管驱动继电器或者MOS管 有继电器或者MOS 来控制24V 4A的通断

网友E:
看继电器线圈的驱动电流有多大,一般用达林顿阵列 ULN2003a之类的 就可以处理了  用三极管9012,9013之类的也可以 不过要加续流二极管防止反电动势

网友F:
加MOS驱动好了,比如530,540;
三极管的话TIP122;

网友G:
单片机I/O口控制三极管或者ULN2003,用三极管再控制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加MOS驱动好了,比如530,540;
三极管的话TIP122;

MOS要用低电压驱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MOS要用低电压驱动的。

恩,是的;

网友H:
用光耦+继电器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