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14-11-06):
请问PIC单片机带CAN功能的什么型号好?
PIC18F258
PIC18F2580
PIC18F25800T
好多选择,另外CAN和ECAN有什么不一样么?

网友A:
好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需求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需求是什么

想编辑汽车动态轨迹,抓取摄像头画面等等吧,不知道我形容的准不准确。

网友B:
不准确,应该说这个MCU需要什么功能?要驱动摄像头?那就得有接口;要处理图像?那可能就得DSP。

网友:
带CAN的有好多的,PIC18FXX80 和PIC18FXXK80的都是带CAN的,K80的价格会比80的便宜的,区别的话可以看看我添加的附件

网友C:
做产品选型都弄不清楚自己需要啥,别人肯定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