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keil 中如何得知头文件的路径

楼主(2014-11-06):
打开别人写的工程文件,想知道里面的头文件都放在哪里
因为需要在新添加的c文件或h文件中添加头文件,所以需要知道它们的存放路径...

网友A:
右键open  如果keil版本较高的话

网友B:
看下工程设置,添加哪几个路径,在这些路径下,搜你需要的头文件看看;

网友C:
软件有一个默认的系统路径,一般都放在软件的安装目录里使用#include <>引用头文件是就会搜索系统路径,而使用#include ""引用头文件时会优先搜索用户自定义的路径或工程文件路径,然后再搜索系统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