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进入不了中断

楼主(2014-11-06):
STM32之前调试都好着,也能进中断,但不知咋地突然就不行了,串口和定时器中断都无法进入(我就用了这两个中断)。但是奇怪的是我进行硬件debug就可以。。。。。,高手,求救啊!!!

网友A:
硬件仿真可以?
软件仿真不行,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仿真可以?
软件仿真不行,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楼主:
在keil上进行硬件仿真可以,但下载到板子上就可以了。

奇迹的是,昨天晚上不行,今天早上一上电,居然奇迹般的可以了(我什么都没动)。。。。我无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keil上进行硬件仿真可以,但下载到板子上就可以了。

奇迹的是,昨天晚上不行,今天早上一上电,居然奇迹 ...

如果是板子不能工作的话,查查硬件问题;
再焊1套或者把现在的板子芯片重新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板子不能工作的话,查查硬件问题;
再焊1套或者把现在的板子芯片重新焊下; ...

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B:
可能是焊接技术问题,导致IC过热损坏,或者写的程序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