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CC1101的接收灵敏度问题

楼主(2014-11-0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没接错过,支持下;

网友B:
- 你需要根据你的调制配置,在ESG上发出相应信号。

- 加载你的数字信号信息到调制信号上。

- 从芯片端“读”出接收的数据。

     a. 可通过软件修改,用一个GPIO输出,用示波器看。

     b. 也可用TI的SmartRF studio看。

看到数据发生错误,就是这个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