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android4.4.2 imx6 data分区和内置sd分区

楼主(2014-11-06):
系统:android4.4.2  imx6
现在内部存储器 inand  4G ,
data分区用了 2.5G,现在想把data分区缩小为1G, 另外的1.5G用作内置sdcard ,
其实现在内置sdcard 也有。但是和data 区是一个区, 如果在设置恢复出厂设置,那么sdcard 分区也会被恢复,现在想做成像手机那样的, 恢复出厂设置的时候,如果不格式化内置sdcard,数据不要恢复,

飞思卡尔的烧录工具mfgtool2 脚本, 和系统里的脚本要怎么改? 同时其他要怎么改, 感觉要改的东西比较多。

楼主:
有人做过吗?

楼主:
硬件是 imx6dl  android4.4.2  内核是3.0.35 参照官网的板子做的SabreSD 做的,
1.两个lvds 异显。  现在是两个lvds 都可以显示, 但是显示的内容是一样的。

2. 现在内部存储器 inand  4G ,
data分区用了 2.5G,现在想把data分区缩小为1G, 另外的1.5G用作内置sdcard ,
其实现在内置sdcard 也有。但是和data 区是一个区, 如果在设置恢复出厂设置,那么sdcard 分区也会被恢复,现在想做成像手机那样的, 恢复出厂设置的时候,如果不格式化内置sdcard,数据不要恢复,目标是能达到像手机那样的效果,

飞思卡尔的烧录工具mfgtool2 脚本, 和系统里的脚本要怎么改? 同时其他要怎么改, 感觉要改的东西比较多。

网友A:
里面有个ucx.xml文件,你看一下这个文件,基本上是,先在IMX6的RAM中使用ramdisk模拟了一个微os,并加载基本的硬件驱动,然后调用了sfdisk进行了分区,你找到sfdisk传入的分区参数,修改一下就行了。

楼主:
我在ucx.xml 以及sh 文件修改后,并没有成功。

网友B(2015-04-19):
关注一下,只用过sd卡的飘过......nand还没有,以后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