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几款高反向电阻的常用二极管。

楼主(2014-11-06):
为了解决临时问题,需要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特性,初步用手上现有的1N4007效果非常明显;想进一步提高效果,想找比1N4007反向电阻更大(越大越好)的二极管,请大家推荐几款,谢谢!

网友A:
多串几个

网友B:
楼主想要多少欧姆的?给个数好找

网友C:
HVM12这个够大。

网友D:
选正向电流小的,多串几个

网友E:
二极管反向不是按电阻算的,是按漏电流算的,串几个有屁用!

网友F:
一般耐压越高,反向漏电流越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反向不是按电阻算的,是按漏电流算的,串几个有屁用!

有用。
漏电流和所加的反压有关。
多串几个,反压小漏电流不就小了。

网友G:
使用耐压尽量高的,不好买或价格不合适的话,用4007串联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