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温湿度传感器的“露点输出”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4-11-06):
温湿度传感器的“露点输出”代表什么意思?求哪位大神指点

网友A:
“露点”是气象学的一个名词,用于预测空气的水分含量是否达到“露点”,若达到,就下雨。用干湿度表读数为引数查“露点表”。

网友B:
“露点”是一个温度,一定水蒸气含量和一定压强的空气温度降到此值时,水蒸气达到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