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总结出来的问题

楼主:
    写了巴拉拉一大堆,最后连我自己也看不懂了。。。。。。还是以实例说明问题吧,以一个串口的程序为例。
   我一般有两种方式写这些底层驱动:1是百度别人分享的程序  2是通过你们官方的example(图1)
   当我找到了具体的例程,并且初始化完成之后,麻烦的问题就来了比如我要通过串口发送一个数字,怎么写?通过别人的例程我可以知道USART_SendData();但是这个官方的例程里我就不知道是从哪儿可以知道调用这个函数,就完成发送这个功能。
    其实我就是想找到一个测试函数,这个测试函数里面有发送和接收的相关代码,可能有这样的文档,我没找到。请问ST的官网上有这些资料吗?就是针对每一部分的这种例程.
    最近在使用STM32完成pwm输出,这时候初始化完成之后,我按照例程把CCR1_Val赋值PWM的占空比是不变的,但是调用函数TIM_SetCompare2()就可以,我觉得跟上面是一样的问题,所以想问一下怎样快速的知道怎么用。
    还有,比如今天我用编码器模式,就只能网上的程序拼,然后遇到函数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5,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Falling, TIM_ICPolarity_Falling);第一二个参数看明白了(通过看defination和网上解释等理解了),但是第三个第四个参数就不知道具体用处了,字面上我知道什么意思了,但是什么影响什么功能还不是很清楚。
谢谢大家!

楼主(2014-11-06):
这是图1

N)WHKROYG[O{D7J`@FZFZ}N.jpg (660.34 KB )

图1

图1

网友A:
直接官网下载一个对应型号的Firmware,里面就有对应的Demo。如果管腿对应程序都不用改,直接组合,然后烧写!

网友B:
你用CUBE软件生成更简单;

网友C:
怎样快速知道怎么用,除了参考例程, 还有就是看库函数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样快速知道怎么用,除了参考例程, 还有就是看库函数手册。

也对,其实也用,但是一般只是看103的,有翻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CUBE软件生成更简单;

谢了,我试过这个,但是有些细节不太清楚,还有就是生成的里面感觉跟网上找的很多差别挺大,就是感觉不通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官网下载一个对应型号的Firmware,里面就有对应的Demo。如果管腿对应程序都不用改,直接组合,然后烧写 ...

谢啦!

网友D:
我从不用官方的库都是直接寄存器操作,直接明了寄存器地址也都是自己定义的,方便快捷速度快,只要一份参考文档一切OK。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从不用官方的库都是直接寄存器操作,直接明了寄存器地址也都是自己定义的,方便快捷速度快,只要一份参考 ...

:)
你厉害,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