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32.768K晶振波形问题

楼主(2014-11-06):
我搞一款时钟芯片,接32.768Khz晶振。
时钟芯片是ISL12026,3.3V电源。
我测了一下波形,见附件。
以下是X1脚上的波形。

楼主:
以下是X2脚上的波形。

楼主:
一个周期30us左右,差不多。
我不知道幅值对不对?X1脚上的波形是比较理想的正弦波,X2脚上的波形好像只有半个周期。
请高手评判一下,波形有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周期30us左右,差不多。
我不知道幅值对不对?X1脚上的波形是比较理想的正弦波,X2脚上的波形好像只有 ...

X2的波形无关紧要,关键要看这个波形的频率,很多偏差就是因为频率不是32.768KHZ造成的

楼主:
谢谢!那么幅值也无关紧要了?

网友B(2016-03-15):
楼上是不是卖这个的?

网友C(2016-05-17):
希望和您深入讨论一下技术问题。
可以访问:中国智能仪器仪表设计大赛 官网,相关技术支持的**。

http://www.tang-sh.top/dszc.aspx?CateId=128&BaseInfoCateId=128

网友D(2016-09-11):
楼上的,我看你不专业,那你来说说楼主的问题所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