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新用法

楼主(2014-11-06):
这样接会不会烧坏继电器,继电器形成的反向电流会不会影响电路。我量过继电器的线径只有0.06MM

网友A:
不会,继电器线圈的电流不会大于C1所能提供的最大电流。
上电时,CPU不工作不输出低电平的话,继电器线圈被短路,C2电压下降,功耗会小一些。

楼主:
继电器上电时会产生反向电动势,会不会影响单片机工作,使单片机复位?

网友B:
;P
话说,很早之前就考虑过这种用法,可惜至今也没能实际使用上。。。

这个形式,实际上是上电时继电器动作,利用的是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来控制,就是说上电时常闭触点断开。
不过电路还不完善···整流之后——继电器之前这部分还得考虑下。。

继电器线圈供电时的反向电动势自然有影响,不过可以通过增大你图里的C3来解决。

网友C:
有点意思,

网友D:
有点想法,不过不实用

楼主:
我想要继电器两端并个1.2K左右的电阻,这样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E:
问题是:如果某种原因造成R3或D1开路,则C2两端电压会变得异常高,可达600V以上。会击穿很多元件。很不安全,楼主电路不具有实用价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问题是:如果某种原因造成R3或D1开路,则C2两端电压会变得异常高,可达600V以上。会击穿很多元件。很不安全 ...

有600V这么高吗?300~400V吧?

楼主:
只有35V,经过阻容降压后电压不会太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600V这么高吗?300~400V吧?

肯定有600V这么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有35V,经过阻容降压后电压不会太高的!

如果没有任何负载电阻,输出一定到600V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有任何负载电阻,输出一定到600V

你这个自居电容。。。。
他那有稳压管

如果输出负载端没有稳压管,楼主电路就是典型的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H:
如果没显示还好! 有显示电流大时C1要加大!继电器会发热或烧!

网友I:
歪点子,楼主目的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有600V这么高。

我实际测试半波整流只有100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歪点子,楼主目的是啥

这样电压会稳定点!

网友B:
说白了就是想减小降压电容的容量。

网友B:
仔细想了下,Q1饱和时,稳压管上电压会有个尖峰,以前居然没考虑到···
倒是可以考虑用TVS代替稳压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说白了就是想减小降压电容的容量。

减小降压电容容量可以减小电容尺寸和电路板尺寸,公司里有类似楼主这样电路的项目,不过Q1和Q2要用耐高压的不用8050和8550,目的想用小电容所以电流小继电器用24V的,8050和8550耐压25V就比较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肯定有600V这么高。

学习了,经常接触RC降压电路没想到和倍压整流有关系。

网友J:
虾搞!邪振可能性1%,C1过压可能性90+%

楼主:
引用 网友J:
虾搞!邪振可能性1%,C1过压可能性90+%

邪振可能性1%?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减小降压电容容量可以减小电容尺寸和电路板尺寸,公司里有类似楼主这样电路的项目,不过Q1和Q2要用耐高压 ...

8550用什么替代好?我8050想用9014替代!

网友F:
引用 楼主:
8550用什么替代好?我8050想用9014替代!

3906甚至2N5401

网友K:
七嘴八舌、没有头绪…

网友B:
无论如何,不能省去继电器之前的稳压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虾搞!邪振可能性1%,C1过压可能性90+%

容易过压的应该是C2吧?如果继电器用24V的,显然C2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3906甚至2N5401

谢谢!8050用9014替代可以吧?

网友A:
你这个NPN三极管,电流不大,要求耐压足够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NPN三极管,电流不大,要求耐压足够就行。

我知道所以想用9014,看看还有没有电压更高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所以想用9014,看看还有没有电压更高的?

2N5550/2N5551

网友L:
一般继电器后端要加个预充电路,防止拉弧.     先使用小电流将后端升压至与前端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般继电器后端要加个预充电路,防止拉弧.     先使用小电流将后端升压至与前端差不多. ...

RC,吸收电路?

网友L:
引用 楼主:
RC,吸收电路?

差不多吧

网友M:
继电器线圈上要并个二极管吧.电路应该没其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继电器线圈上要并个二极管吧.电路应该没其它问题

对,已经批量了,如果用1U的CBB电容用半波整流是没问题的

楼主:
我在继电器线圈上加了个1.2K的电阻,可能有点改善!

网友N(2014-12-28):
11#12#仿真出的结果应该是默认22uf电容耐压无限大,形成倍压效果,如果实际中22uf电容会出现击穿放电,如果电容好点的测得电压是电容耐压的1.3~1.5倍。不知道说的对不希望评论

网友O:
电路有特点~~~

建议继电器线圈两端并个稳压管或反向二极管。

网友O:
驱动继电器的三极管要用高耐压的,8050耐压太低,推荐5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