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D4013开关电路后级PMOS管的问题

楼主(2014-11-06):
系统电源是2节1.5V 5号电池,经按键输入至4013,电路就是基本的4013按键电路,输出接PMOS管(IRLML6402)至负载电路,负载电路有单片机,电源芯片,一些相关外设。
系统电路最大电流为1.5A,现发现如果接4013开关电路,在最大电流时,电池电压被拉很低到2.3V左右,如果不接4013开关电路,直接给系统电源,最大电流时电池电压在2.6V左右。
现在的疑问是:IRLML6402这个PMOS管是选错了吧,为什么接上后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如果大家也觉得是PMOS管的问题,可以给我推荐几种PMOS吗?得是SOT23封装的

网友A:
CD4000系列,  VDD,3V-18V。你这里不能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个图

我可以稳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4000系列,  VDD,3V-18V。你这里不能用。

见上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见上图

超范围了,保证不了正常工作。

网友B:
系统电源是2节1.5V 5号电池
换1.5V2节100号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电源是2节1.5V 5号电池
换1.5V2节100号电池试试?…

你牛X,等你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范围了,保证不了正常工作。

你没搞清我帖子的意思,现在不是说他不能正常工作,是PMOS

网友C:
选内阻小的PMOS,不过你电压太低,比较难

网友B:
你也不明白我的意思:这个电池内阻大、不能长时间提供1.5A电流…

网友D:
最大1.5A的负载电流,你用两节5#干电池,电压降到2.3V很正常。
你应该换用其他大容量、低内阻的电池。

电池电压下降后,已经接近IRLML6402的最低导通电压,场管本身也会有较大的导通压降,可以把场管换成GS导通电压更低一点的,比如AO3415。

网友E:
你的描述有问题,我们不仅关心PMOS后面的电压,也关心PMOS前面的电压。
如果怀疑PMOS有问题,就是压降太大,原因无非就是导通电阻大,VGS不够。
如果怀疑电池问题,就测量带负载时电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不明白我的意思:这个电池内阻大、不能长时间提供1.5A电流…

并不是长时间,平时电流也就在100mA左右,最大1.5A最多10秒,不好意思,前几天太忙,没上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大1.5A的负载电流,你用两节5#干电池,电压降到2.3V很正常。
你应该换用其他大容量、低内阻的电池。

我现在也选了AO3415,还没到货,IRLML640VGS典型值在-0.55,S级接电池正,G级接4013 Q,这里会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描述有问题,我们不仅关心PMOS后面的电压,也关心PMOS前面的电压。
如果怀疑PMOS有问题,就是压降太大 ...

怀疑的就是PMOS压降大,IRLML6402的RDS在65毫欧,照理说这也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描述有问题,我们不仅关心PMOS后面的电压,也关心PMOS前面的电压。
如果怀疑PMOS有问题,就是压降太大 ...

现在我怀疑是不是G级电阻太大,我现在实际电路是200欧姆,另消抖电路那块感觉不是很可靠,关断很正常,按钮开启的时候有时候会无法开启,屏幕亮一下就灭,有的时候要按好几下才能正常开启,这时候用的是新电池,3.2V左右,电流也就在100mA左右,这是什么原因呢 请教
R150选的10K,R151选的360K左右,C150选的10n(103),R153是200Ω

楼主:
再贴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内阻小的PMOS,不过你电压太低,比较难

6402RDS规格书写的是0.065Ω,我的电流最大在1.5A,不过也就是0.1V压降啊

网友C:
0.065Ω,你得看下VGS多少V

楼主:
引用 网友C:
0.065Ω,你得看下VGS多少V

上面帖子我已经提到了,IRLML640VGS典型值在-0.55

网友E:
如果是CD4013的问题,看看提高电源电压或者用稳压电源供电,再看看CLK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太慢的边沿容易误触发的。你最好用示波器看看输出和输入的波形,你就会明白。不要说你连示波器都没有。

网友B:
没开窍!…建议你到山西当煤老板?…可好?

网友D:
你把IRLML640VGS的G极与CD4013断开,直接接地,看一下负载电流1.5A时的压降有多大?
如果压差还是很大,那就是场管的问题,换低导通电压、低导通内阻的其他型号场管。
如果导通压差很小,那就是CD4013的Q 端低电平电压偏高,场管不能饱和导通,换一片其他厂家的CD4013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再贴个图

两节5# 电池供电,电池电压降低后CD4013虽然也可以工作,但他的输出电压范围会减小,输出端的场管不能完全饱和导通,当你选用的PMOS场管导通电压偏高时,就会因GS结电压偏低,不能充分导通产生较大压降。

你还不如用三极管做单键电子开关,成本低,低电压使用时可靠性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节5# 电池供电,电池电压降低后CD4013虽然也可以工作,但他的输出电压范围会减小,输出端的场管不能完 ...

你好,请问功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节5# 电池供电,电池电压降低后CD4013虽然也可以工作,但他的输出电压范围会减小,输出端的场管不能完 ...

能不能推荐个电路图参考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功耗呢?

你说使用三极管的单键开关功耗?

关闭状态静态电流极低,远小于CD4013,实际上就是三极管的穿透电流。
开启状态开关本身耗电几十个微安吧,看你使用的电池电压大小,一般不会超过100uA。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推荐个电路图参考下,谢谢

百度“单按键电子开关”,应该有不少吧。

你也可以看下这个帖子:
http://bbs.yleee.com.cn/thread-2066-1-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度“单按键电子开关”,应该有不少吧。

你也可以看下这个帖子:

三阿哥您好,看了您的帖子真是受益匪浅啊,只能说一声感谢。
现在按照你其中一个电路,遇到了点问题,我先试着分析一下工作原理,有不对的还希望指正。

工作原理:假设Vin=3V,按键未按下时,C1电容会有大于2V的电压,按键按下瞬间,R4处电压为C1电容的电压,即Q2基极得到大于0.7V的电压而导通,Q2导通导致Q1的1脚电平拉到地,即Q2也导通,Vout3脚输出3V电压。R5这里起自锁作用,Q1导通时,经电阻R5和R4分压,R4处电压为1.5V>0.7V,C2处电压为1.5V,Q2保持导通。
再按一下按键,由于C1,C2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电源电压经R1,R3,R4分压后在R4处电压为0.03V左右,Q2基极电压不能支持Q2导通,故Q2关断,Q1关断,Vout输出0V。

       现在情况是这样,使用这个电路后,能够正常开机,也不会抖动,但是在稳压源输出3.1V,待机状态下电流为70mA左右时,按键无法关断电源,当负载工作,电流为220mA时或者更大电流,能够正常关断。这是其一
其二:稳压源输入小于3V电压,都能够正常关断。

        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另外,Q2基极不应该加个电阻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怀疑的就是PMOS压降大,IRLML6402的RDS在65毫欧,照理说这也不大啊

此内阻是在完全导通下的情况,如果6402在此GS电压下不能完全导通,那压降大点,就很正常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三阿哥您好,看了您的帖子真是受益匪浅啊,只能说一声感谢。
现在按照你其中一个电路,遇到了点问题,我 ...

你可以用示波器测试一下Q2的基极与Q1的输出脚电压在不同负载下,按键按下瞬间他们的电压,相信你一看原因就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阿哥您好,看了您的帖子真是受益匪浅啊,只能说一声感谢。
现在按照你其中一个电路,遇到了点问题,我 ...

开机分析正确,关机分析不完全正确。

开机后C1上的电荷会通过R3 、Q2放电,很短时间内就可以放完。
再次按下开关,由于电容已经处于接近0电位,相当于短接Q2 的be结,Q2截止后,电源通过R1、R3再次给C1充电,由于R1/R3的比值很小,R1上的电压不足以维持Q1导通,故Q1也截止。
然后就是你所分析的,持续按压开关,电路里R4上的压降也不足以使Q2导通,电路会一直处于截止状态。

电源电压3.1V小负载电流不能可靠关闭,是不是你的负载电路里有滤波电容?
如果负载里有滤波电容,就应该选用适合容性负载的开关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另外,Q2基极不应该加个电阻吗?

电源在5V低压以下可以不加,电压较高时加上一个几千欧的电阻,工作会可靠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机分析正确,关机分析不完全正确。

开机后C1上的电荷会通过R3 、Q2放电,很短时间内就可以放完。

了解了,很透彻。
负载是两个DCDC升压芯片,输入是有两个电容。
但是我参照您另一个电路,换了电阻,去了电容

如果不加R6电阻,不能可靠开启,加了后能够可靠开启关断,试了半天都没出现问题。电压大于3.几V,2.5V都能够正常。就试了2.5v向上电压,改变R5,R4分压应该就能够让电压更小,另外三极管导通时电压是0.5几,昨天用之前电路三极管导通时电压在0.6几,这是不是说明我的三极管没有能够完全导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了解了,很透彻。
负载是两个DCDC升压芯片,输入是有两个电容。
但是我参照您另一个电路,换了电阻,去了 ...

其实你应该用那个帖子最后的电路,由两个三极管1个PMOS场管组成的单键开关。

后面负载电路里即使有较大的电容,也不会影响电子开关的动作可靠性。

你现在实验的这个开关电路不太适合负载电路里有电容的场合,电容的容量较大时,有时可能影响电子开关关闭。
三极管的be 结导通电压并不是固定值,你看一下三极管的输入特性图就知道了。
微电流下导通电压0.5V很正常。

楼主(2014-12-18):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应该用那个帖子最后的电路,由两个三极管1个PMOS场管组成的单键开关。

后面负载电路里即使有较大 ...

三阿哥前辈你好,今天看了你另一个电路,因为那个论坛我没注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权限,索性就在这里回复了,望不要见怪。
我试着分析一下:
1、第一次按钮后,经D1、R4、C2,Q2基极得电导通,R4自锁,Q3导通,输出电压。
2、不明白的地方,第一次按钮后,C1上的电压足以使Q1导通,Q2基极拉低,Q2不导通,这不是相互矛盾了吗?
3、难道第二项是关机原理???

网友G:
3、难道第二项是关机原理???

是呢  C1的充电电阻是R1(5.1M)  就说的长按关的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阿哥前辈你好,今天看了你另一个电路,因为那个论坛我没注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权限,索性就在这里回复 ...

注意R1、R2、C1 的时间常数远大于R4、R5、C2。

按下开关瞬间Q2会首先道通,只有连续按下开关一段时间后,C1上的充电电压高于Q1、Q2组成的施密特触发器高阀值电平,电路才会翻转,Q1导通。Q2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R1、R2、C1 的时间常数远大于R4、R5、C2。

按下开关瞬间Q2会首先道通,只有连续按下开关一段时间后 ...

这样不就是会导致开始长按的话  得电一会就会立刻关断了嘛  能不能长按不得电  或者长按得电 短按不得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不就是会导致开始长按的话  得电一会就会立刻关断了嘛  能不能长按不得电  或者长按得电 短按不得电 ...

这个电路的功能本来就是短按开、长按关。
你开机的时候短暂按一下就开机,连续长按相当于开机后马上又关机,只不过把这两个步骤连起来了。

“长按得电 短按不得电”,这是另一种开关控制方式,不是这个电路要实现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的功能本来就是短按开、长按关。
你开机的时候短暂按一下就开机,连续长按相当于开机后马上又关 ...

三阿哥,能不能提供个长按开,长按关电路学习一下

网友H:
6402需要4.5V的VGS才有65mR的电阻。2.5V时有135毫欧。
但是怎么是“电池电压被拉很低到2.3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H:
6402需要4.5V的VGS才有65mR的电阻。2.5V时有135毫欧。
但是怎么是“电池电压被拉很低到2.3V左右”。。。。 ...

负载工作时电流能到达1.5A,电池电压就被拉低,PMOS上的压降就大了,现在改变了方案,让这1.5A的电流不经过PMOS,所以现在这里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阿哥,能不能提供个长按开,长按关电路学习一下

你看的那个帖子里就有。

前面 1 楼有链接,各种功能的单键开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