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西门子洗碗机电机驱动板电机输出超细走线的疑问

楼主:
我公司买了一台西门子的洗碗机,拆开看到电机驱动板输出的走线很奇怪,有一段走线超细,目测只有10mil。
电机为BLDC,功率大约80W,因为上面没标,按照一般家用洗碗机的BLDC功率毛估。
电机驱动采用FSC的SPM,型号为FSB50450
SPM三路输出,经过继电器(用于选择两个BLDC中的一个)后,原本1mm(40mil)的走线突然换成10mil走线,到达外部接口处之前,又换回1mm宽度,与外部接口相连。
我很疑惑:电机走线不是应该越粗越好吗?为什么西门子的这块板输出线只用1mm,而中间甚至出现10mil 的像信号线一样的走线,真的是莫名其妙啊!

网友A(2014-11-06):
也许这个是保险丝

网友B:
记得以前俺抄过这个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这个是保险丝

这个也是我猜测的“其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以前俺抄过这个板

这么巧啊??   你觉得这个走线怎样?

网友B:
你这个是升级板了  我抄那个都是可控硅   就是电机  阀门那些  还有加热

网友B:
运行几遍  看清动作   找个维修师傅问问    差不多程序就能弄个初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升级板了  我抄那个都是可控硅   就是电机  阀门那些  还有加热

可控硅也是有的,控制三四个阀门。循环泵和排水泵用的都是BLDC,要用桥式逆变电路来做的

网友B:
是用H桥来推的?   那你们仿的话有点难了
先确定芯片,看供货商那里有没有什么好提供的   再拿来改改

网友C:
也许是霍尔控制线呢?…

网友C:
我也是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H桥来推的?   那你们仿的话有点难了
先确定芯片,看供货商那里有没有什么好提供的   再拿来改改 ...

芯片是确定的,仙童的FSB50450,六个MOS管驱动BLDC(220V功率约80W)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是霍尔控制线呢?…

这三条线是完全独立的,线路板上的没有霍尔器件的。 这三条线与BLDC直接相连,也没有编码器之类的反馈。

网友B:
我说的主控芯片   MCU  原厂应该有初步的算法提供给你,自己再慢慢改改

网友D:
测试线吧?

网友E:
来了解一下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线吧?

不是的,这几条都是接到BLDC接口的,并没有分支,所以不会是测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主控芯片   MCU  原厂应该有初步的算法提供给你,自己再慢慢改改

BLDC驱动算法很多MCU厂家都提供的吧,虽然我还没搞过BLDC。
不过现在是对BLDC走线难以理解,10mil的电机驱动线,不知道用意何在

网友F:
百度下,有木有相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百度下,有木有相关的?

目前还没找到这种资料

网友G:
应该是保险丝那段细线很短电阻比较小并且80w 三相220v电流不大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我猜测的“其一”

保险丝,不太合理吧,烧了,就要换主板了,维修成本太高,不是出于这个目的

网友I:
防止外部负载短路损坏前级

楼主:
引用 网友I:
防止外部负载短路损坏前级

这不也是保险丝的功能?

网友C:
抄板!…这根“线”!画出“线”两端接线局部电路、不就清楚了!…

网友J:
MOS击穿后如果回路没有FUSE,会直接把电机烧了。
图中做法,是减小线宽,增加线阻,万一断路,会直接把细的那节布线烧断,从而保护电机。
至于线宽问题,由于电机功率只有80W,板子走线1MM,实际带载能力220W+,不信你可以拿红外温度计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抄板!…这根“线”!画出“线”两端接线局部电路、不就清楚了!…

接线前面都说过了,是非常清楚的,就是给电机供电,问题只是为什么要画一段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J:
MOS击穿后如果回路没有FUSE,会直接把电机烧了。
图中做法,是减小线宽,增加线阻,万一断路,会直接把细的 ...

回路我没看到明显的fuse,倒是有个2W的碳膜电阻(或绕线保险电阻),SPM母线电压是否与之有关,我还没测试完,下周上班再测测。
你的解释让我想到,从维修角度来看,如果mos击穿,而且把细线也烧断了,但保护了电机,所以只需更换主控板就行了。

网友C:
巴赫的猜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巴赫的猜想…?!

我之前没设计过洗衣机等白色家电产品,不知道这类BLDC驱动设计使用这种超细的走线,是不是一种常见的用法,所以想问问大家……

网友C:
不着边际!…
是什么类型电机?…
它接几根线?…
这根线材质怎样?…
你不会抄板?画图?
光说不练、假把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着边际!…
是什么类型电机?…
它接几根线?…

你这人说话有点过了吧?
你提的那几个问题要么在我这个帖子里有提到,要么回复中有提到,你只是看了我帖子内容的关键字就回复了难道?
这块板我是还没有完全抄出来,但是BLDC的驱动部分走线是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SPM模块出来的线直接连到BLDC上,(注意是直接)没有霍尔,没有编码器反馈,跟SPM的datasheet给出的范例的接法一模一样。
你觉得我一拿到板子就直接拍个照,上传论坛来问大家吗?在研究这块电路板的当中,我也是实在想不通,百度也没有资料,才发帖寻求帮助。

网友C:
霍尔藏在什么地方?…你是看不见的…
所以才问你几“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