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VGA信号重影是线的问题 还是矩阵的问题 或者是控制器的

楼主(2014-11-06):
小弟做一个VGA矩阵。出到显示器的信号发现有重影,不算严重。
矩阵输出到显示器的线是10米长。分辨率在1024*768就几乎看不见重影  在1920*1080时重影就大  在线等  货电话给我13624309136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线确认正常输出是否重影,不接的很远。

模拟信号,尤其是VGA搞这么远,没有特殊设计和辅助的话,一般肯定重影的。线的问题要注意,阻抗等,1024*768不失真不错了,1920*1080码率翻倍了,肯定更明显。

重影有亮影和暗影,不知道你是哪种。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已经遇到并解决过。矩阵输出到VGA 10米线长还算OK,不算特别长
首先,矩阵芯片用的是什么型号?带宽多少?
其次,VGA矩阵跟PCB layout走线有非常大的关系。

你那是选型问题,垃圾、山寨厂多的是,基本选型都有问题,不慎重,接下来没的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已经遇到并解决过。矩阵输出到VGA 10米线长还算OK,不算特别长
首先,矩阵芯片用的是什么型号? ...

芯片选错,那是设计问题,太可笑了,带宽不足的现象并非楼主描述。

驱动能力、线、反射、阻抗......

兄弟,不知道你实际看过做矩阵的厂家没有?拿-3dB带宽84MHz的芯片都敢号称做VGA矩阵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已经遇到并解决过。矩阵输出到VGA 10米线长还算OK,不算特别长
首先,矩阵芯片用的是什么型号? ...

能确认亮或暗影,那就更好处理了。

网友B:
碰巧跑过一段VGA这个市场,我们也自己做了8*8的VGA矩阵Demo板,其他地区的情况我不清楚,就深圳而言,就有不少选低带宽的做的。根据我们做的Demo来看,PCB走线是最为关键的,那个所谓重影,实际多是高频衰减,从画面看,很难说清是蒙还是重影

网友C(2015-12-14):
我做投影机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1080P重影就大   亮影
还没解决

楼主解决了的话,请将解决方法说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