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单片机控制锂电池充电

楼主(2014-11-06):
各位老师,我考虑用单片机来控制锂电池的充电,欢迎指正该电路的问题,谢谢···

楼主:
欢迎拍砖·········

网友A:
至于用个51么

楼主:
怎么没有老师提点建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用个51么

用51是因为我对51熟悉些,请问朋友这个电路需要怎么改进改进呢?谢谢

网友B:
没有恒流?
建议楼主先看看一些专用IC的DS,那里有框图。

网友C:
如果拍砖,就怕拍死你还不够呢。
电池电压怎么检测?ADC输入比VDD还高?
电池充电电流如何判断和控制?如果电流不大,又何必用开关电源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拍砖,就怕拍死你还不够呢。
电池电压怎么检测?ADC输入比VDD还高?
电池充电电流如何判断和控制?如果 ...

谢谢老师中肯的指点,电池电压是通过单片机的P0.7端口检测的,充电电流是通过单片机的P0.2端口输出PWM波控制的,这样控制充电电流是不是有问题呢?嗯,充电电流的检测的确是没有作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拍砖,就怕拍死你还不够呢。
电池电压怎么检测?ADC输入比VDD还高?
电池充电电流如何判断和控制?如果 ...

老师,我觉得采用开关电源方式的充电效率更高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拍砖,就怕拍死你还不够呢。
电池电压怎么检测?ADC输入比VDD还高?
电池充电电流如何判断和控制?如果 ...

我这样改可以吗?

楼主:
持续改进中··········请各位老师朋友继续拍砖

网友D:
D8、C125起不到任何作用,
Q1源极和漏极方向接反了,
D12可以省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D8、C125起不到任何作用,
Q1源极和漏极方向接反了,
D12可以省去,

嗯,是的,Q1源极和漏极方向接反了,谢谢老师的指点,请问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呢········

楼主:
持续修改改进中··········请各位老师朋友继续拍砖赐教

楼主:
怎么就沉下去了啊·········没有老师朋友再提点建议吗?

网友E:
建议用专用的充电IC吧,成本绝对比这个低,又简单

网友F:
你需要保证在没有供电的时候电池不会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用专用的充电IC吧,成本绝对比这个低,又简单

嗯,之前是想理解下锂电池的充电管理原理,现在换成TP4056芯片进行管理了,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需要保证在没有供电的时候电池不会放电。。。。。。。。

没有供电的时候电池不会放电?我想让系统不间断的进行进行工作,这样我在系统睡眠的时候还能查询电池的剩余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