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AZN8 内部时钟量产疑问(已解决)

楼主(2014-11-06):
1.KEAZN8芯片所有芯片出厂时钟都是48MHZ。
2.但ICS_C3与ICS_C4每个芯片的值可能不一样,他们的值是不是保存在FLASH 0x3fe,0x3ff地址内,上电时自动从0X3FE,与0X3FF中加载。
3.如果是问题2描述那样话,我工程量产时,下发文件只有一个,所有芯片烧写时,0X3FFF,与0X3FE值都一样。那样时钟输出肯定有问题???

          请高手详细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你好,
1.你的第一个问题我不是很清楚,KEAZN8只有内部时钟啊。
2. ICS_C3, IC4_C4是要调一个出厂值,但是没有说具体地址,同时程序下载不会更改掉原来的出厂值,不然不是每下载一次不是原来的时钟就不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