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点阵的显示问题

楼主(2014-11-06):
双色8X8点阵 其他代码没有问题,开发板选的德飞莱系列的51片子  案例里unsigned char  segout[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8列代表点阵的八列  可是我用字模软件勾勒的图形代码中的列写入程序就不对了  这是为什么  难道列的代码是固定的?

网友A:
勾勒出的代码图形是个什么样子的?字模取字的两个步骤有没有弄错?还有就是连接应该没问题吧,应为不知道你到底出现的什么样子,也不好回答,选中那一列的代码是固定的,高电平有效,共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勒出的代码图形是个什么样子的?字模取字的两个步骤有没有弄错?还有就是连接应该没问题吧,应为不知道你 ...

C:\Users\Administrator.BPCEHSMB7YWXUSF\Desktop   这是案例的样子  代码是unsigned char  segout[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8列
unsigned char code tab[]={    0x00,0x6C,0x92,0x82,0x44,0x28,0x10,0x00   };

楼主:
这是案例的图形

楼主:
这是字模的图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案例的样子  代码是unsigned char  segout[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8列 ...

具体的截图在楼下 我把字模的行列代码输入这个案例里面就不对了  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勒出的代码图形是个什么样子的?字模取字的两个步骤有没有弄错?还有就是连接应该没问题吧,应为不知道你 ...

具体的截图在楼下 我把字模的行列代码输入这个案例里面就不对了  这是为什么

网友B:
行列数据送的对不对,把你的现象发上来和原图对比一下就看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具体的截图在楼下 我把字模的行列代码输入这个案例里面就不对了  这是为什么 ...

你取模的顺序和原来的顺序不同

网友D:
扫描时间延长些 或许就能看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取模的顺序和原来的顺序不同

嗯 这个我知道 所以方向是反的  可是如果我把案例中的行列代码全部换了连图形都出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扫描时间延长些 或许就能看出问题了

板子上是用595连接的8X8双色点阵,一个595连接公共端,  再用两个级联连接双色引脚,是不是说公共端控制的列的代码 所以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取模的顺序和原来的顺序不同

C:\Users\Administrator.BPCEHSMB7YWXUSF\Desktop   板子上是用595连接的8X8双色点阵,一个595连接公共端,  再用两个级联连接双色引脚,是不是说公共端控制的列的代码 所以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