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老抽定理】一出,号令天下,稳拿诺贝,谁敢PK??

楼主(2014-11-07):
老抽定理内容:
世界上所有的LTI电路,都等价于开路!

定理证明:

楼主:
把上面证明过程一般化即可,因为对于明确的LTI电路,总可以表示为上面的第4个图,所以LTI电路等价于图中最末图,而最末图那个无穷大,就是开路,故得证!

是的,你没看错,好端端的一个电路,使用老抽定理后,没了,灰飞烟灭,啥也不留!
神奇否?

楼主:
皇帝新衣不成?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啊,N2框内啥玩意都没有啊,就出来一跟线,难道是单火线偷电技术?

啥玩意都没有,怎么研究里面的电压电流啊?如何让他们“一致”啊???

网友A:
缺乏直觉的判断力,因此没有深层次的反思。

电工的时间哪里去了?许多用于检查、验证上了。

希望看到他淡定、“有根有据”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乏直觉的判断力,因此没有深层次的反思。

电工的时间哪里去了?许多用于检查、验证上了。

他又发一贴了,故伎重演,使用顾左右而言其他战术,发表大量与网友疑问无关的帖子,混淆视听!

楼主:
不能有理有据解答网友疑问,别说16个帖子,就是发100个也白搭!

网友A:
玩的是精神胜利法。自闭。

网友B:
电工的时间哪里去了?许多用于检查、验证上了

曾经做过这么一件蠢事儿:简单设计一个不典型整流电路,计算要求输入11V,而交付小样验证需要13V。回头打开计算书,原来犯了一个“适用性”的低级错误,纠正之

前头说过,我要是错了(不纠正)产品就下不了线啦
4L,故此点赞

楼主:
现在人家又出新招了:不是开路么,加个电容就解决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830004-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人家又出新招了:不是开路么,加个电容就解决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830004-1-1.html

总感觉是熊瞎子掰棒子式的膏药帖,要他回答问题,他就躲,然后再开一帖。问题依旧。

“加电容”属于中途改变模型,削足适履。这种思维方式,是为了维护起点的“正确性”。他不知道反思的结果应该是,如果中途发现有问题,返回去修改起点的模型也是一个选项。

还有,他至今不知道他那“学前班”图存在的毛病,还拿那张图招摇过市。

总感觉他在分析、验证方面缺乏思路、手段。而这些都是需要磨练的。

网友C:
含内阻电压源怎么就是无穷大电阻了?扯蛋蛋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含内阻电压源怎么就是无穷大电阻了?扯蛋蛋呢吧?

这么明显的错误,他还连发近18个帖子来"严谨完整"的证明!
越摸越黑。

网友D:
先记录:
.含内阻电压源怎么就是无穷大电阻了?扯蛋蛋呢吧?

这么明显的错误,他还连发近18个帖子来"严谨完整"的证明!
越摸越黑。

网友D:
前面那厮问的这个问题已经是够“菜”的了,而这厮却全然不觉,以“菜”对“菜”。

还真是个不折不扣滴“五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