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卡接口波形反射严重现象

楼主(2014-11-07):
前不久搭建了一个【飞思卡尔 I.MX6Q】的平台,TF卡接口,4bit数据,无论是插上TF卡还是拔下TF卡,其信号波形反射都很严重,将近1V啊,大神们,情何以堪,你可知道频率也就300KHz左右,PCB走线最长30mm左右,感觉比较怪,可是分析不出原因,试着加串联终端匹配电阻(100Ω)可以解决反射现象,但是,这个频率这个反射,实在无法接受。还请各位指教!

全局波形

中等放大

超级放大

网友A:
阻抗不匹配,当然会有反射呀

网友B:
过冲和方波的频率关系不大,和边沿的上升下降速度有关。
首先检查示波器的频响是否校准好了,否则,正常的方波也是有过冲的。
你可以尝试减少GPIO的驱动能力,有些芯片可以改变驱动能力的。

网友C:
谁叫你接SD卡 IO直连呢 至少串个33R电阻的

网友D:
示波器打到*10档再测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