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STM8L151K4,TIM2怎样出发ADC转换?

楼主(2014-11-07):
是这样的,要用ADC采样50HZ(周期是0.02s)的交流电压,一个周期里采样32个点,也就是要等间距每隔625us就采样一次,单次采样模式。请问怎样配置TIM2 来每隔625us触发一次ADC转换?

网友A:
写一个625us的时延函数。。。。

网友B:
为什么要采32个点呢;
工频采样,还不如定时20mS,采样20mS周期的AD数据;
当然定时要准;

网友C:
你先把定时器和ADC驱动做好。
然后把定时器的时间设置为625us,中断函数里置位一个标志位。
主函数里在查询这个标志位是否被置位,被置位时调用ADC驱动进行一次采集。

楼主:
已搞定,不需要用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