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 6 bsp 编译问题

楼主(2014-11-07):
在Ubuntu 10.04 上编译的出现以下错误

TEXINPUTS=".TEXINPUTS" \
        MAKEINFO='/bin/bash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missing --run makeinfo   -I .' \
        texi2dvi --pdf --batch flex.texi
/bin/bash: texi2dvi: command not found
make[2]: *** [flex.pdf] Error 127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doc'
make[1]: *** [install-recursive] Error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
make: *** [install] Error 2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wang/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tmp/rpm-tmp.76034 (%install)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wang/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tmp/rpm-tmp.76034 (%install)

网友A:
你这里应该是texi2dvi相关的包没有安装。

网友A:
你这里应该是Host Packages Needed by LTIB少了,建议你执行以下如下命令: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asciidoc texlive-latex-base dblatex xutils-dev
sudo apt-get install texinfo
然后再继续编译,看是否可以。

楼主:
好的,我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应该是Host Packages Needed by LTIB少了,建议你执行以下如下命令: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asci ...

编译过程中又出现这个问题
configure: error: Could not find a glib-genmarshal in your PATH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wang/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tmp/rpm-tmp.56796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wang/imx6/L3.0.35_4.1.0_130816_source/source/ltib/tmp/rpm-tmp.56796 (%build)
Build time for glib2: 33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glib2

f_buildrpms() returned an error, exiting
traceback:
main:572

Started: Fri Nov  7 15:25:05 2014
Ended:   Fri Nov  7 15:25:39 2014
Elapsed: 34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glib2

Build Failed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在litb的菜单中有选择glib2选项吗?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没有的话,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网友B:
楼主,你是在Fedora下面安装LTIB的吧?我最开始在Fedora12上安装,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
从网上下载了texinfo-5.2.tar、texlive-20140525-source,安装后,上面的问题解决了,但最后卡在
找不到zLib上。
重新下了个ubuntu12.04,在ubuntu上安装LTIB比较顺利,安装文档修改了那几点后,就安装通过了。

网友C(2015-04-19):
12.04和10.04都可以安装,但是apt-get的有些东西不同......

网友D(2015-12-17):
引用 楼主:
编译过程中又出现这个问题
configure: error: Could not find a glib-genmarshal in your PATH
error: Ba ...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人家一年前就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人家一年前就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