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各位大侠,我们老板不相信我怎么办?

楼主(2014-11-07):
我来的时候,我们公司已经有这个电源了,所以不是我开发的,这个电源是24V2.5A输出的,输出二极管用了20100,出了一批货,客户退回来十多个,全是二极管烧坏的,我拿示波器一测,240V输入时,二极管两端电压已经是150V峰值了,让老板换成10200的管子,他不愿意,说以前都是用的20100,换成10200怕出问题,我心里顿时不爽,我说24V电源能跟12V电源相比吗?他说已经老化一天了也没什么问题啊,我说才老化一天,你用输入电压260V老化两个月试试看,况且这只是老化了一个电源而已,没有数据说服力,然后我让他打电话给原先设计这款电源的人,他也不打,让他去查BOM,他也不查,我就怀疑这个电源方案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是用12V电源改了一下电阻改了一下变压器就做成了24V?

网友A:
这个不叫相不相信的问题
是你没搞清楚。。。。。。。。。。。。。。。。
换10200成本上去  况且老化时间也没多少 反而更不放心 你老板也没错的
低调点,说话不要这么直白,别当老板什么都不懂。
反正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又不用你担责任 你怕啥。

网友B:
那就想办法加阻容吸收电路,将峰值电压降下来,如果成本比换二极管高,他自然会换。如果增加不多,就按老方案整改。

网友C:
你可以给意见换高压MOS,把应力转移到MOS上,如果成本木优势那也不管你的事,,,
你给出解决方案,老板拍板,
说清楚,超出你解决方案的,后果你不担责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给意见换高压MOS,把应力转移到MOS上,如果成本木优势那也不管你的事,,,
你给出解决方案,老板拍 ...

光是换成高压MOS也不行啊,换了MOS,变压器的匝比也要增大,这高压MOS才能发挥作用,而变压器是不可能改的,将二极管换成200V耐压是最佳解决方案,可是我让老板看峰值电压,他根本就不关心这个峰值电压有多高,反正我跟他说过了,他不愿意换我也没办法,二极管对电压没有MOS那么敏感,超出二极管耐压,电源短时间之内虽然不会出问题,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客户退回来的会越来越多

网友D:
24V2.5A输出的,输出,整流二极管两端电压已经是150V峰值了,

150V的这个数字偏大,建议检查一下,后级滤波电容,滤波电容足够,就不会出现如此大的尖峰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V2.5A输出的,输出,整流二极管两端电压已经是150V峰值了,

150V的这个数字偏大,建议检查一下,后级滤波 ...

此尖峰是由匝比过小造成的,后果就是MOS的D极峰值低,二极管的峰值电压高,书上有讲,输入电压除以匝比,就是这个尖峰电压,确切的说,应该是导通时候初级绕组电压除以匝比

网友E:
沟通问题。
把问题描述清楚,可能存在的问题说清楚,给出可行的解决办法(合适的成本下)
老板还是不换:
1,你用实例验证出不良
2,寻找从其它方面解决方案
只要你踏实去找问题找解决办法,老板如果不重视你的话,找下家可以了(重视并不一定就接受你的改善方案,而是重视或肯定你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沟通问题。
把问题描述清楚,可能存在的问题说清楚,给出可行的解决办法(合适的成本下)
老板还是不换:

我的沟通能力的确是弱爆了,别看我电脑键盘打的噼里啪啦的,实际生活中语言组织能力极差,想到的也说不出来,不会跟人交往。老板不愿意换,是怕出问题,据他描述,之前出过的货都没问题,就这次有问题了,我自己猜测,以前出的货,是因为客户负载比较轻,所以二极管撑的时间比较长,而这次退回来的电源,我看了一下,变压器和板子微微变色了,说明负载很重,所以二极管很快就挂了,但二极管坏掉并不是电流的问题,而是电压的问题,老板之所以不换,就是因为以前出的都没问题,而我在这里老化,短时间之内也是不会坏的,所以他才不换,不管了,反正也不是我开发的,出了问题也不会怪到我头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沟通能力的确是弱爆了,别看我电脑键盘打的噼里啪啦的,实际生活中语言组织能力极差,想到的也说不出 ...

你和我性格很像。可能工程师都很像。不过不用担心。我的经历告诉我,是金子总会发光。
老板是结果导向。你要是站在他的角度,可能也会那么想。从你说的看,你们老板还是可以的。
这年头黑白颠倒,不懂装懂只会忽悠的人很多。但这也是生存技能。也没什么不对。混口饭吃嘛。
匿名
爱,有好有坏,爱得越深,伤得越痛……
匿名
不信就不信,自己看着办

网友G:
说明你老板不是做技术出身的。
24V输出用100V的耐压,明显想等死。

网友H:
引用 楼主:
此尖峰是由匝比过小造成的,后果就是MOS的D极峰值低,二极管的峰值电压高,书上有讲,输入电压除以匝比, ...

哥们那本书上讲这些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哥们那本书上讲这些话了

基本上每一本电源书里面都有,初级绕组和次级绕组的电压是基于匝比的,初级绕组除以匝比就是次级绕组电压,次级绕组电压乘以匝比就是初级绕组电压,电压和电流计算规则是一样的,然而因为有占空比的存在,用匝比计算出来的只是反射电流,并非绕组的平均电流,要想算出绕组的平均电流,还需要除以二极管占空比,也就是1-D,如果你想不明白,那欢迎继续提问

网友I:
自己做好就行,不要苛求别人都认同,特别是老板

网友J:
自己试验一台,确实能够解决隐患,再和老板讲原理。他会接受的。

网友K:
赞同16楼的看法 ,做好自己的就好

网友L:
没关系的,在公司内,你把老板当皇帝看,把自己当大臣来看,然后再看看历史书,一切都无所谓了。

网友M:
19楼的比喻真的很恰当,摆不正位置死的会很难看;当然还要看遇到什么样的上司;只不过是伸缩度而已。

网友N:
想想有什么其它办法可以解决的;
如果是电压峰值问题,那就想办法怎么解决这个峰值;

网友O:
引用 网友P:
扁他

哈哈,你扁老板,看最后是谁扁谁。
:D
@huangqi412

网友O:
引用 网友L:
没关系的,在公司内,你把老板当皇帝看,把自己当大臣来看,然后再看看历史书,一切都无所谓了。 ...

说得对,老板,要的,就是畏畏缩缩,听他话的太监。

网友Q: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给意见换高压MOS,把应力转移到MOS上,如果成本木优势那也不管你的事,,,
你给出解决方案,老板拍 ...

你说这话就是有点添乱,高压MOS贵还是20200G贵?你这样做变压器也要重新设计验证。从数据看匝比大概3:1,差不多这范围。加吸收电路也降不了多少。最简单就是换20200,多几毛钱,国产的大概贵2毛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Q:
你说这话就是有点添乱,高压MOS贵还是20200G贵?你这样做变压器也要重新设计验证。从数据看匝比大概3:1 ...

你觉得650VMOS管会比600VMOS贵多少钱?
如果有大量库存或退货,肯定换高压整流管简单,
如果后续生产,换变压器有何不可?

网友R:
引用 网友O:
哈哈,你扁老板,看最后是谁扁谁。

@huangqi412

:D老板不信任怎么办?难道不是进老板被窝,成为自己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倒是认为是匝比过小,而且二极管损坏是因为过流所致,当然输出电容量可能也是偏低的,或者負载电流也大于 ...

你确定没有开玩笑?2.5A的电流用20A的管子,也会过流损坏?如果输出电流真的大得足以让这个二极管损坏,那电源里面其他元件早就先坏了,二极管的选择,只需要大于输出电流的三至五倍即可,用10A的管子都毫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S:
二极管上的脉冲电流绝对是大于输出直流电流,是否过流要衡量脉冲时间和其峰值电流。仅仅提出思路,还不知道 ...
对于反激来说,因为二极管和负载串联,所以二极管平均电流必然和负载电流相等,但是二极管只是在MOS关断之后才导通的,所以在它导通的这半个周期里,二极管平均电流就等于是次级绕组平均电流,值为IO/(1-D),个人理解,如有错误,欢迎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S:
是啊!这类属于半波整流的二极管电流大约是两倍的負载电流,当然占空比可能不到50%时是不到两倍。现在即 ...

这个电源的散热片是一体成型的,很大,二极管又是20A的,所以我才断定它不会过流,但我还有证据,正常情况下,二极管耐压越高,导通损耗就越大,但这个电源却不是这样的,我将这个20A100V的二极管换成200V10A的二极管之后,输入功率减少了2W,所以我更加肯定是因为耐压不足而损坏的,现在我比较疑惑的是这个电源方案是怎么来的,24V电源,设计者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用100V耐压的管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的散热片是一体成型的,很大,二极管又是20A的,所以我才断定它不会过流,但我还有证据,正常情 ...

成本压力大,用100V的管子也是无奈之举。。。
变压器设计好,板子layout注意,处理好吸收,用600VMOS,100VDiode还是有的一拼的,
尤其是你们这种厂(臆测一下,山寨厂),设计人员又侥幸认为输入电压不可能那么高: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压力大,用100V的管子也是无奈之举。。。
变压器设计好,板子layout注意,处理好吸收,用600VMOS,10 ...

假如输入电压最大265VAC,用100V的管子话,匝比起码也要大于5,此时反射电压都有120V以上了,再和输入电压以及漏感串联叠加,MOS压力非常大啊,MOS的D极的RCD吸收回路的损耗也会增加不少,连我这么不靠谱的人都不敢这样用,如果是我设计,起码要用150V的二极管

PQ变压器很容易控制漏感尖峰,当然,能用650V的MOS更好

网友T:
你这老板要看是什么人,碰上个不明理的也是没跟对主,如果你考虑继续待的话就找个机会和他好好谈谈,看老板能不能谈得通,实在谈不了就先考虑用100V来用,不过要调整下变压器匝比,MOS是650V就可以匝比再小点。或者加大吸收电路。实在是技术上的行不通就考虑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这老板要看是什么人,碰上个不明理的也是没跟对主,如果你考虑继续待的话就找个机会和他好好谈谈,看老板 ...

我们老板人还是不错的,但他不是技术出身的,所以他就怕换了之后电源不稳定,所以就不想换,这里我是不打算再多呆了,过年辞工,明年出来重新找工作,另外纠正你的一点点口误,增加MOS的耐压,可以增大匝比,而不是减少匝比。

晕,是我脑子太固执了,MOS耐压增加,匝比是增加还是减少,还得看这个匝比是初级比次级还是次级比初级。有人就喜欢用次级除以初级来算匝比,重新编辑一下,纠正我自己的错误

网友U:
你是对的,**

网友V:
哎!…这就是搞技术的和搞经营管理的矛盾。
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一样!
做技术的、有责任把问题、为什么、产生结果讲明就OK…
要耐心、不争一时长短。
要想老板“相信”需要时间积累的…

网友:
以上所有楼层(除了我的第6楼之外),全部都是在扯淡

次级的整流二极管坏了,需要增加初级MOS的耐压来解决,真扯淡 ;P   ;P

网友W:
正好高手们普及下知识,谢谢!
      264输入,MOS上耐压怎么取? 跟初次级匝比是啥关系,给个经验公式
      24整流,二极管耐压又怎么折算
谢谢各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W:
正好高手们普及下知识,谢谢!
      264输入,MOS上耐压怎么取? 跟初次级匝比是啥关系,给个经验公式
    ...

首先说说MOS的D极电压是怎么形成的,在MOS关断时,次级绕组电压乘以匝比,就是反射电压,反射电压和漏感以及输入电压串联,最终高于输入电压,这个MOS的耐压和二极管的耐压主要由匝比决定的,而输出电压和占空比又和匝比息息相关,你没有给出输出电压,所以无法确定匝比,但你记住,无论是电压还是电流,都是以匝比折算到另一端的,平均值如此,峰值也如此,如果你想不明白,欢迎继续提问,我将全程为你解答

网友W:
譬如  之前做过一个  60--260AC输入  DC10V输出 电流很小 就一个单片机 指示灯  我还配俩1K电阻加大功耗
高输入电压时测MOS门极脉宽2%  几乎成了馒头波,发热严重   AC 120  AC 60 输入时就不热    哪有问题?

目前在弄一个   DC200-----1000输入  24V 5A 输出   5V 1A  输出   反馈取24V    5V那个我出8V,另外加稳压得到5V   需要注意点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W:
譬如  之前做过一个  60--260AC输入  DC10V输出 电流很小 就一个单片机 指示灯  我还配俩1K电阻加大功耗
高 ...

这个两路输出的,5V那一路为什么还要加线性稳压呢?你用24V采样稳压,5V输出电压照样也很精确啊,这些问题范围太大了,目前功力尚浅,无法回答这些复杂的问题,对于拓扑,倒是可以精确的回答

网友W:
24V输出功率大  加载跟不加载查2-3A    5V负载稳定  而且小,所以就这样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24V输出功率大  加载跟不加载查2-3A    5V负载稳定  而且小,所以就这样做了

那你5V线性稳压的话,只需要注意最小压差和耗散功率即可

网友W:
这个俺知道  俺是不懂磁 瞎弄弄的  主要还是变压器那里  等俺调试了,再来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