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幅电路

楼主(2014-11-07):
看到一个运放输出限幅电路,有点疑问:这个0欧的电阻,能保证限幅吗?

网友A:
限幅是靠下面的TVS钳位实现的,这个0ohm可以是为了跳线

网友B:
实际运放都有一定的输出电阻啦!不是理想运放呀!

网友C:
楼主质疑的好。0欧电阻不合适,改成100欧。

赞同,哪怕是10欧也好

网友D:
限幅是双肖特基二极管BAT54S,不是电阻。

楼主:
我的意思是没有电阻限流,限幅二极管岂不是要挂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没有电阻限流,限幅二极管岂不是要挂了

二极管挂不了 运放没短路保护就挂了

网友F:
楼上说的没错。理论和实际是有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