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显示叠层的问题

楼主(2014-11-07):
请问我在IMX6里,用video17显示视频,用video16显示另外一个小视频或者图片,怎么实现叠层?

即video16 + video17,叠层显示
或video16 + FB0 视频+小**显示
具体怎么实现?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还有 你的板子是开发板还是自己设计的板子呢?

楼主:
L3.0.35_4.1.0_130816_source
开发板。
video16 + FB0我现在可以显示了。
我想再问一下,怎么让fb1显示在LCD上的指定坐标,并显示指定分辨率。
我只用一个路显示输出而,怎么在一个LCD实现叠层显示?
如我原来的LCD分辨率为1280*800,我想让fb1显示在坐标x=100, y=200,指定显示的分辨率为640*480、
我现在fb0读出来的是1280*800(全屏),现在fb1读出来的分辨为320*240.fb1的分辨率是在哪里设置的?能不能直接程序里面去控制fb1的显示位置和分辨率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L3.0.35_4.1.0_130816_source
开发板。
video16 + FB0我现在可以显示了。

请问能否把告知如何实现video16 + FB0堆叠,我也在做相关工作。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L3.0.35_4.1.0_130816_source
开发板。
video16 + FB0我现在可以显示了。

楼主你好,我帮你确认一下,请耐心等待~~

网友C(2015-03-15):
楼主,你好,我也想弄叠层。
能否,提示一下这个是怎么做到的:video16 + FB0 视频+小**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