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个讨论帖,关于systick延时的问题

楼主(2014-11-07):
1.该延时可用于什么情况
2.该延时不可用于什么情况
3.有什么延时可以更好的取代他呢

楼主:
先贴几个在网上找到的关于systick延时的缺点:
1.会产生重入的问题,即在一个函数没有结束之前,又再次调用这个函数。比如一个函数func()运行过程中被中断,而中断处理中又调用func(),则产生重入的问题。
2.一般Systick是作为多任务的系统的时基(好像uCos就是用是Systick作为时基的)这样的话就不能用Systick来延时了
3.不能在SysTick中断调用SysTick_delay,或者任何比SysTick优先级高的中断调用SysTick_delay,否则SysTick_delay无法跑了,而导致看门狗溢出,系统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贴几个在网上找到的关于systick延时的缺点:
1.会产生重入的问题,即在一个函数没有结束之前,又再次调用 ...

楼主研究的怎么样了?
要精确延时,开个计时器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研究的怎么样了?
要精确延时,开个计时器是个不错的选择。

看我的另一个帖子,是原子的代码,用systick实现的,有个网友给出了用DWT的,不过我没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