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流测量电路的温度误差主要由什么引起?

楼主(2014-11-07):
由采样电阻,运放放大电路与单片机ADC接口构成的电流测量电路,在100度的温差下有4%以上的测量误差,现在我查到采样电阻的温度系数是200PPM/度,也就是说100度温差下会有2%的阻值误差,这就贡献了2%的测量误差,请问还有哪些器件指标会产生这剩下的2%多的误差呢?如何校正温度引起的误差呢

网友A:
其它的误差,主要就是VREF的误差。温度对放大电路的误差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的误差,主要就是VREF的误差。温度对放大电路的误差可以忽略。

我用单片机内部的Vref,手册上也没有内部Vref的温漂系数~

网友A:
100度的温度范围,VREF的误差肯定不会小,特别是MCU内部的VREF。
像TL431的温度漂移,就不小了,MCU内部的只会更差。

网友B:
温度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自校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它的误差,主要就是VREF的误差。温度对放大电路的误差可以忽略。

要看具体应用要求,否则运放的参数失调电压漂移input offset voltage是多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要看具体应用要求,否则运放的参数失调电压漂移input offset voltage是多余的。 ...

也是。
不过电流测量,输入信号不会太小,放大倍数不会太高的,运放的放大电路,不是瓶颈。
只有小信号的电路,放大电路的温漂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自校解决。

能稍微具体一点么

网友D:
https://bbs.21ic.com/icview-400404-1-1.html
温漂是误差的一部分,但是重复度好,可以通过增加温度传感器修正。
另外一部分是由于器件老化导致的误差,通过固定周期的标定来修正,比如年检。
但是如果使用了温度修正就会对以后的标定造成困难,毕竟销售出去的产品很难具备出厂的标定条件。
因此需要其它手段。

网友E:
在基准电压上下力气!…

网友F:
采样电阻,运放,基准,电源,ADC;

网友G:
信号电流,采样电阻端电压,放大电路输入输出,ADC输入电压。
这几项分别测一下,你肯定已经找到答案了。

网友H:
基准电压选择温漂较小的。另外精度也选个较高的。还有就是数据出来之后没有经过放大器之类的其他器件了吧。如果有要考虑温度漂移和失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