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电机控制

楼主(2014-11-07):
手头有步进电机驱动器,步进电机,想用单片机控制其转速和位置,大家有这方面的资料么?还有就是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的PUL、DIR和ENA可以直接从单片机I/0连接吗?我用的是M16单片机,

楼主:
看了很多资料,频率控制速度,脉冲数控制位置,但就是不知道什么关系:比如说步进电机是400脉冲/转,我用单片机产生一个1000hz的方波,那脉冲数是多少呢?电机运行位置与脉冲数之间的关系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对比一下电平是不是匹配的。驱动器的手册应该有 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一下电平是不是匹配的。驱动器的手册应该有 说明

嗯,已经弄好了,在这里提过几次问题,都很少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