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全局变量在多个c文件中公用的方法

楼主(2014-11-07):
用C语言编写程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希望在头文件中定义一个全局变量,然后包含到两个不同的c文件中,希望这个全局变量能在两个文件中共用。

  举例说明:项目文件夹project下有main.c、common.c和common.h三个文件,其中common.h文件分别#include在main.c和common.c文件中。现在希望声明一个字符型变量key,在main.c和common.c中公用。

  有人想,既然是想两个文件都用,那就在common.h中声明一个unsigned char key,然后由于包含关系,在main.c和common.c中都是可见的,所以就能共用了。

      想起来确实有道理,但是实际写出来,我们发现编译的时候编译器提示出错,一般提示大概都类似于:Error: L6200E: Symbol key multiply defined (by common.o and main.o).也就是说编译器认为我们重复定义了key这个变量。这是因为#include命令就是原封不同的把头文件中的内容搬到#include的位置,所以相当于main.c和common.c中都执行了一次unsigned char key,而C语言中全局变量是项目内(或者叫工程内)可见的,这样就造成了一个项目中两个变量key,编译器就认为是重复定义。

      正确的解决办法:使用extern关键字来声明变量为外部变量。具体说就是在其中一个c文件中定义一个全局变量key,然后在另一个要使用key这个变量的c文件中使用extern关键字声明一次,说明这个变量为外部变量,是在其他的c文件中定义的全局变量。请注意我这里的用词:定义和声明。例如在main.c文件中定义变量key,在common.c文件中声明key变量为外部变量,这样这两个文件中就能共享这个变量key了。

    (1)main.c文件

 #include "common.h"
  unsigned char key;

  (2)common.c文件:

 #include "common.h"
  extern unsigned char key;

   其实就是变量定义和变量声明的区别,变量定义使用“数据类型+变量名称”的形式,编译器需要给他分配内存单元的;而变量声明使用“extern 变量类型+变量名称”的形式,是告诉编译器我这个变量将在其他外部c文件中定义,我这里只是在外部用它。编译器就不给他分配内存空间,而等到真正遇到变量定义的时候再给他分配内存空间。

     1、普通变量定义成全局变量
     如果是普通类型,完全可以不用*.h文件,直接在*.c文件中定义,在调用文件处用extern 声明,因为对于普通类型,编译器是可以识别的。比如在一个 my.c文件中,我定义了char name[10];那么在别的文件中只要用extern char name[](由于是声明,一位数组可以省略大小,但不建议用指针,比较指针和数组是两回事)外部声明就可以了,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我已经定义过了,具体怎样,你慢慢找吧。这符合常理,因为char是编译器能自主识别的类型。
     2、自定义结构体类型定义成全局变量
     不同于普通类型,如果不预先通知编译器,编译器是不会识别你自定义的类型的。这个时候,*.h文件便出现了。不是定义结构类型不占内存吗?那好,我大结构体的定义放在*.h文件中,这样一来,无论你incude无数次,内存都不会被占用的。而且这样还有个好处,在别的文件中可以include这个*.h文件,这样,在这个文件中,编译器就可以识别你的自定义类型了,目的不就达到了?  假如我在global.h中定义了
typedef struct _POSITION
{
        int x;
        int y;
}POSITION;
那么我可以在一个global.c文件中实现全局变量的定义,不过要include那个*.h文件,比如
/* ***global.c ******* */
include “global.h”
POSITION current,;
这样就定义了cunrrent这个变量,在别的文件中引用这个变量时,只要extern POSITION current;进行声明,然后就可以用了,不过这个文件也还得include "global.h" 因为如果不包含,在这个文件中是不识别POSITION类型的。

1.如何引用一个已经定义过的全局变量?

答:extern  可以用引用头文件的方式,也可以用extern关键字,如果用引用头文件方式来引用某个在头文件中声明的全局变理,假定你将那个编写错了,那么在编译期间会报错,如果你用extern方式引用时,假定你犯了同样的错误,那么在编译期间不会报错,而在连接期间报错。
2.全局变量可不可以定义在可被多个.C文件中?为什么?
答:可以,在不同的C文件中以static形式来声明同名全局变量。   可以在不同的C文件中声明同名的全局变量,前提是其中只能有一个C文件中对此变量赋初值,此时连接不会出错。

网友A:
这个不注意就想当然了,值得学习

网友B:
除了楼主所说的,是否还需要加一点,如果变量需要先赋值,应该是在定义时进行赋值,而不能在声明时进行赋值?

网友C:
值得学习值得学习

网友D:
这样也可以是篇文想,楼主必定不是计算机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