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DLP 啊

楼主(2014-11-07):
这个技术如何工作

网友A:
DLP 技术基于 DLP 芯片,后者包含一个标准的存储器单元,一个多达 100 万个铰接微镜的矩阵安装在它的上面。

网友B:
在 DLP 正投影系统或 HDTV 中,红色、绿色和蓝色光交替照射在镜片上,这些镜片根据馈入底层存储器芯片的视频或图形信号打开或关闭。

网友C:
镜片的开关速度每秒高达 5000 次;它们反射的光会穿过镜头并到达屏幕以产生图像。

网友D:
在用于高亮度应用的投影仪中,使用 3 个 DLP 芯片 - 分别处理绿色、红色和蓝色。

网友E:
由灯生成的光将被棱镜分离成这三种颜色,然后定向到相应的 DLP 芯片。然后,每个 DLP 芯片上的相应像素的反射将重新组合以生成图像。

楼主:
大体了解了,多谢啦

楼主:
结贴了,“周末”愉快

网友F:
DLP是“Digital Light Procession”的缩写,即为数字光处理,也就是说这种技术要先把影像信号经过数字处理,然后再把光投影出来。偶在安防展上看到了多家做DLP 无缝拼接大屏的厂家。

网友G:
没有做过,只知道采用DLP技术的放映机适用于画面质量或亮度要求极高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