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中程序包含的C文件上有个斜杠标记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11-07):
编程软件:CCS v5
硬件:EXP430f5529开发板
程序代码:见附件
已做如下尝试:
将原有C文件文件copy之后粘贴到原文件夹,c文件显示正常,没有斜杠并无阴影;
将原文件重命名之后,c文件显示正常,没有斜杠并无阴影;

以排除造成此问题是由于C文件与H文件重名。(在其他程序中使C文件和H文件重名,无此现象)

注:此现象未造成程序发生任何错误和问题。我只是对这种现象表示好奇。

楼主:
如图所示C文件显示阴影,并有斜杠

网友A:
第一次见,怎么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怎么造成的?

这是官方教程中的示例代码,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在导航.c文件,右键: Exclude from Build开关

是否Build这个c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导航.c文件,右键: Exclude from Build开关

是否Build这个c文件

谢谢,这样设置之后就好了,请问其中部分c文件在程序必须使用,为什么把它排除编译之后程序编译没有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