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改才能让它在无接收时停止发送,而不是不停发送?

楼主(2014-11-07):
请问各位,本机采用串口DMA收发,当不停接收上位机的数据,一旦接收停止,DMA仍不停发送回包,经查此时不断进入HT(发送过半中断)。
请问这段中断处理怎么改才能让它在无接收时停止发送,而不是不停发送?
if(        DMA_GetITStatus(DMA2_FLAG_HT5))
{
DMA_Cmd(DMA2_Channel5, DISABLE);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2_FLAG_HT5);
USART_DMACmd(BSP_USART_422, USART_DMAReq_Tx, DISABLE);
}

即 一直进HT中断但是不进HC和TE(一直进中间状态,不进完成和完成错误)

网友A:
程序加个判断,判断无接收数据的时候,把发送DMA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