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谁有空指教一下:stm32f103的中断优先级分组的意义?(

楼主(2014-11-07):
谁有空指教一下:stm32f103的中断优先级分组的意义?(先占优先级和从优先级),为何不直接一级分下来?

网友A:
做事要有优先顺序,中断优先级就是为我们设置这样的一个顺序。。。

网友B:
这个要问ARM公司了,个人认为分组管理更好;
不是以前的51,51是一直排下来;

网友C:
这个如果分的话就定死了,不分灵活性更高一些吧。

网友D:
你想为什么要有systic呢?

网友E:
你是想说为什么要分两个优先级,干嘛不直接一个优先级,在一个优先级分多一点这个意思吧?!

楼主:
可以多分几级,不是一样的吗?免得设置两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