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5V

楼主(2014-11-07):
(无正文)

楼主:
最好有电路图。万分感谢。

网友A:
直接用个容限匹配芯片加简单的外围电路就能解决了

网友B:
如果是单向通信,及430->外设,加个5V上拉就可以了(电阻要选合适)。如果是双向的,就用74LV16245之类的就可以了。

网友C:
价格升压或者降压芯片lj245a,不知道同楼上的是不是一个,自己查找一下吧,ti的芯片

网友D:
应用的时候注意信号频率 后级的类型  可以加三极管等

网友E:
可不可以串个电阻解决问题?

网友F:
如果仅仅是为了升压可以加上拉电阻   如果需要可靠   建议使用升压芯片

楼主:
哦,我先试试吧

楼主:
那就结贴了哈

网友G:
用TI的电平转换芯片好了;

网友H:
有专门的电压转换芯片3-5V。另外你看自己外设的PDF。如果他的高电平一般在2.4V以上就可以了。这就没有必要加升压芯片。看你外设的指标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