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像这种pcb 应该怎么画

楼主(2014-11-07):
板子为开发板 ,中间那个是核心板,做过TI产品德应该都知道。现在问题来了,核心板的那个侧面的金属怎么画。以前听一个前辈说过当时不懂,现在会了ALLEGRO,请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米有人么,都没有回答我的

网友A:
邮票孔
直接画圆焊盘 板框从焊盘中心走
制版就从中间切的 剩下一半的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邮票孔
直接画圆焊盘 板框从焊盘中心走
制版就从中间切的 剩下一半的焊盘 ...

谢了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呀  这几天正好做了一个差不多的  你最好做成一个器件封装  PIN的封装做成圆孔加偏移的矩形孔环  器件孔的位置在OUTLINE上   如果不做成封装好像不可以绕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呀  这几天正好做了一个差不多的  你最好做成一个器件封装  PIN的封装做成圆孔加偏移的矩形孔环  ...

嗯 你说的有道理了。我也是想把它左成个封装,直接调用小板就行。把它当成电子元件   以后生产也就方便;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