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为什么写错程序都能锁死AVR

楼主(2014-11-07):
熔丝位直接读取的,也没烧写熔丝位。然后写入程序锁死了。

同事说写错程序也能锁死??这是真的么?这样写错程序也能锁死我怎么测试程序?

网友A:
以前用过,多半都是自己烧写配置熔丝位错误,导致锁死的;
没遇到过烧错程序会导致锁死的现象

网友B:
烧写配置熔丝位错误,会锁死的,程序错误不会锁死

网友C:
程序錯誤只會當掉

网友D:
好像有这么一个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