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B板接串口调试,终端上为什么显示乱码?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11-07):
上张终端图片。

New Bitmap  (839.77 KB )

终端乱码

终端乱码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你是不是直接将J1口的RX  TX接入到了RS232的DB9接口上
这个电平肯定是不匹配的    需要中间相MAX3232等芯片的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你是不是直接将J1口的RX  TX接入到了RS232的DB9接口上
这个电平肯定是不匹配 ...

你说对了,BBB板子上应该接TTL电平信号。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对了,BBB板子上应该接TTL电平信号。谢谢你的回复。

我也刚入手 多多交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