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LCD12864显示工作状态和实时温度,手一碰12864的外壳,就花屏...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11-07):
(无正文)

网友A:
你是静电枪吗?:lol

网友B:
试试在数据线上加上拉电阻

网友C:
排线太长了,电源不稳定都有可能;

加磁环,电源滤波等看看;

网友D:
明显不抗静电干扰

网友E:
布线及驱动电路问题…

网友F:
楼主用的开关电源吧,注意接地。

网友G:
信息太小,你要判断是静电干扰,还是市电交流耦合等干扰。
先把人和设备地线碰一下放电,再碰LCD外壳,如果还有异常,一般不是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静电枪吗?

快被静电弄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线太长了,电源不稳定都有可能;

加磁环,电源滤波等看看;

数据线和控制线都尝试加了,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线太长了,电源不稳定都有可能;

加磁环,电源滤波等看看;

把排线变得很短了,也是不行。测了一下电源有一点小的波动,大约在0.1V左右,不会是因为这个吧?电源加了电容滤波,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不抗静电干扰

该怎样增强12864抗静电能力啊?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布线及驱动电路问题…

电路板是别人画的,电源线确实有点细,难道是因为这个吗?那为什么不碰LCD外壳时工作正常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该怎样增强12864抗静电能力啊?求指点

如果可能的话 加一个外壳,使手不能直接接触到12864的外框,另外就是让静电有释放的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的开关电源吧,注意接地。

我试试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信息太小,你要判断是静电干扰,还是市电交流耦合等干扰。
先把人和设备地线碰一下放电,再碰LCD外壳,如果 ...

我是手拿着金属扳手碰12864外壳,比如说碰10次,可能前几次没事,第十次就花屏了。我想如果是静电的问题的话,我在第一次碰的时候静电不就放完了吗,怎么第十次才花屏,解释不通。如果不是静电的问题的话,那又会是什么原因呢?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可能的话 加一个外壳,使手不能直接接触到12864的外框,另外就是让静电有释放的通道. ...

怎样让静电有释放的通道啊?就是把外壳接到地线上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手拿着金属扳手碰12864外壳,比如说碰10次,可能前几次没事,第十次就花屏了。我想如果是静电的问题 ...

可能不是静电,LCD外壳要接主板的地。可能是市电感应的干扰。

网友H:
最大可能是接地不良,如如不是你们的问题那就是模块的问题,有换过模块试过吗?是单个样品出问题还是整批都一个现象?

网友E:
这样看来、属寄生振荡!…电磁感应!
你的开关电源很烂、加屏蔽罩!电磁福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大可能是接地不良,如如不是你们的问题那就是模块的问题,有换过模块试过吗?是单个样品出问题还是整批都 ...

整批都是这样,该怎样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看来、属寄生振荡!…电磁感应!
你的开关电源很烂、加屏蔽罩!电磁福射!… ...

是给开关电源加屏蔽罩?

网友I:
建议机测试一下 LCD液晶屏端口在花屏或者不显示的时候控制信号线的状态 比如CS  WR  RESET  RS RD的电平状态,判断下在你手指触摸后那些控制端口发生变化了,再去分析控制问题

网友J:
LCD外壳要接地

网友E:
找一组电池替换测试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J:
LCD外壳要接地

已经做了测试,LCD外壳接地了也是一样花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一组电池替换测试便知…

找一组电池替换?是换一个电源吗?没明白

网友E:
我晕…
这是排除故障原因的一种方法:用可信的电源替换原来的…测试!
用电池是提醒你、纹波要小…

网友K:
这个是LCD驱动IC的问题,除了换好的LCD外无解。

网友L(2016-05-16):
楼主解决没?
我的初始化直接花屏。后来在数据线加上拉电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