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fgTool烧写镜像失败。

楼主(2014-11-07):
1、我把C:\Mfgtools-Rel-12.04.01_ER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files下的u-boot.bin文件删除后,烧写就不成功了。我是按照官方的步骤把u-boot.imx放进去的。

楼主:
按照道理这个files目录下只需要u-boot.imx/uImage/rootfs.tar.bz2就可以了的。可是这个目录竟然还有u-boot.bin/rootfs.tar.gz/andriod目录。去掉其中的u-boot.bin,使用MfgTool烧写失败。

网友A:
楼主你好,files下面放的是板子上要跑的u-boot,uImage和文件系统。android目录下放的是你要烧写到板子上的iamges,你把这些都删了,会导致找不到images,无**常烧写的。

网友A:
OS Firmware下面放的是给mfgtool 使用的firmwa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files下面放的是板子上要跑的u-boot,uImage和文件系统。android目录下放的是你要烧写到板子上的 ...

按照手册,放u-boot.imx就可以了。为啥里面需要放u-boot.bin?

网友A:
还有你要烧写u-boot.imx的u-boot的话,你要使用飞思卡尔官网最新的imx-3.10.17-1.0.0-ga-mfg-tools来烧写。

网友A:
对了,楼主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还有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呢?

楼主:
1、是这个英蓓特评估板(1500价位的),烧写的bsp也是它官方网站的Mfgtools-Rel-12.04.01_ER_MX6Q_UPDATER.

2、我自己改了一下u-boot代码,想重新烧我改写后的u-boot。于是我把u-boot.imx放到C:\Mfgtools-Rel-12.04.01_ER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files目录下,其他没改,结果启动后,老是旧的u-boot。 我看到files目录下有一个u-boot.bin,于是删除后,我再烧写,就失败了,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是这个英蓓特评估板(1500价位的),烧些的bsp也是它官方网站的Mfgtools-Rel-12.04.01_ER_MX6Q_UPDATER. ...

如果你用这个版本的的话,u-boot应该是u-boot.bin的形式,才能正常烧写,而不是u-boot.im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这个版本的的话,u-boot应该是u-boot.bin的形式,才能正常烧写,而不是u-boot.imx。 ...

哦,我试一下。感觉很有可能。

楼主:
对了,版主,问您一下:如果我想编译和烧写最新的BSP和内核的话,刚去timesys官方网站上看了,里面只有freescale i.mx6q SABRE SDB和freescale i.mx6q SABRE SDP,我这个是SABRE Lite评估板,是否需要定制?这个SDB和SDP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这个版本的的话,u-boot应该是u-boot.bin的形式,才能正常烧写,而不是u-boot.imx。 ...

1、是这个原因。Mfgtools-Rel-12.04.01_ER_MX6Q_UPDATER这个版本只能烧u-boot.bin(175k左右),不能烧u-boot.imx(300多k)。 如果要烧的话,需要使用imx-3.10.17-1.0.0-ga-mfg-tools来烧。
2、楼主能否回答一下SABRE SDP和SABRE SDB的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是这个原因。Mfgtools-Rel-12.04.01_ER_MX6Q_UPDATER这个版本只能烧u-boot.bin(175k左右),不能烧u- ...

楼主你好,SABRE SDP 和SABRE SDB 都是飞思卡尔基于i.mx6q的开发板,他们的原理图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板子SDB比SDP要少一些模块,比如camera等。这两块板子的设计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是这个原因。Mfgtools-Rel-12.04.01_ER_MX6Q_UPDATER这个版本只能烧u-boot.bin(175k左右),不能烧u- ...

有问题我们再沟通哈~~

网友A:
如果楼主帖中问题已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

网友A:
楼主在吗,如果楼主帖中问题已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