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抑制电压纹波

楼主(2014-11-07):
做了一个对数放大器电路,用光电二极管检测光强,光强不变,电压输出有10Mv的波动。测了一下电源,有30MV的纹波,这个纹波对对数放大器来说干扰大吗,怎么去抑制呢。。稳压用的LM1117,输入100UF+0.1UF电容,输出330uF+0.1UF电容

网友A:
你怎么知道不是光强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不是光强波动

额,我对光学这方面不大了解,我在室内测的,感觉光强还是挺均匀的。。您了解这方面吗,求科普,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光?

嗯,室内主要就是灯光了。。。在室外我也测过,也不是很稳定。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光?

求解答?谢谢啦

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光?

用的ADL5310双对数放大器,电路图是datasheet上的。一个输入是光电二极管(二极管一端接5V,一端接放大器),另外一个输入是基准电流

网友B:
30mV不算大,还有点得提醒一下室内灯光都会有50Hz的干扰。希望对你有帮助

30mV很大了。。。 灯光引入的50Hz的工频干扰,可能性很大,不过楼主没提频率。。建议楼主看下干扰波形频率。

网友C:
LDO电源的纹波不会有30mV那么夸张的吧,是不是别的地方引入的?比如示波器表笔、地回路什么的。通常的运放都有电源抑制比这个东西,如果输出纹波不理想,需要检查是否运放的高阻输入端是否蹿入干扰,也许地线没画好,滤波没做好,直流电阻10毫欧,流过纹波电流1mA,就会带入10uV的纹波,或者有寄生电感100nH,纹波频率比较高什么的,放大若干倍,输出就杯具了。

网友D:
你这个信号的频率是多少啊?
通过软件滤波也可以滤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LDO电源的纹波不会有30mV那么夸张的吧,是不是别的地方引入的?比如示波器表笔、地回路什么的。通常的运放 ...

流过纹波电流1mA   你是怎么得到的?!

这需要你告诉我:你觉得这个1mA是大了还是觉得小了。然后我们再往下分析。

网友F:
问问题,先把详细信息写清楚,纹波频率多少。简单的定位,楼主应该是要知道的,确认一下是不是不同光强度下的纹波幅度几本差不多,通过可调光衰减器确认一下。你的检测电路也得拿出来,没有的话大家都在这里猜。
不就那几个原因么
1、检测源的波动
2、电源的波动
3、电路的自激振荡

一个一个排除即可。

网友G:
9#讲得很到位!首先断开输入,测下放大器的输出吧。

网友H:
    初步估计不是电源纹波造成的。首先,你测试电源纹波30mV时,应该去掉示波器探头上的线夹,直接测试探针和GND的纹波;其次,你可以将大电容改用钽电容,后端330uF可以选用100uF/16V的钽电容即可,这样纹波就会小些;再次,就算电源的纹波有30mV,放大器都有电压抑制比,这点电源纹波对信号没多大影响。